(求助)大佬们问一下,为什么板框无法复制一个图形出来啊

楼主(2022-03-16):
想做一个比板框内缩10mil的布线边框,结果选中板框,按住ctrl再双击左箭复制不出来,没反应

网友A:
    是不是只读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只读模式

    不是,其他随便画个框都可以这样复制,只有板框不能

网友(2022-04-23):
    有开有道词典啥的吗?

网友:
    是已经复制出来了 , 只是叠加在一起看不出来吧

网友:
    板框的outline只能有一个

网友B:
    重点:这款软件虽然支持中文,但是有些功能使用中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必须确保是纯英文环境下使用英文版本;那么你的这个问题就不会有了;
其次:先选中板框,再按下Ctrl+双击    完美复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点:这款软件虽然支持中文,但是有些功能使用中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必须确保是纯英文环境下使用英文版本 ...

    尝试了下,可以复制,复制后会成为draw object的属性,之后就可以按自己要求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这款软件虽然支持中文,但是有些功能使用中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必须确保是纯英文环境下使用英文版本 ...

    请教,纯英文环境下使用英文版本如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尝试了下,可以复制,复制后会成为draw object的属性,之后就可以按自己要求调整了

    可能是因为我用的中文,才有奇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