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内部有哪些东西?

楼主(2022-03-16):
单片机的内部有哪些东西?

网友:
单片机可以看作是一台小型计算机,这是因为单片机内部必不可少的组件。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取存储器(RAM),闪存,串行总线接口,输入/输出端口(I/O口),在许多情况下还包括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内存(EEPROM)。

网友:
    单片机的内部硬件结构包括以下五大部分:
    1、中央处理器(CPU)
    2、数据存储器(RAM)
    3、程序存储器
    4、并行I/O口
    5、中断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