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选择EMC元件?

楼主(2022-03-16):
    如何正确选择EMC元件?

网友:
    选配emc滤波器件主要靠经验。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怎么选一般你做的步骤如下:
    1,拿到的项目,客户需要你的产品通过哪些emc测试。
    2,针对这些emc测试条件,你需要选择对应的措施去通过这些测试。你不知道解决那怎么办?比如静电,静电用什么?用电容?tvs?看看静电波形吧。。电压峰值大,但能量小,能量小用最便宜的吧,电容就可以解决,用多大的?肯定是用nf级别的(静电电流上升时间0.7-1ns,源内阻你也知道,就自己去算算)你要还是不知道你就去拿电容你试,nf级别的电容,换不同封装去试试。最终你可能得出:10nf 0805 100v的陶瓷电容最好。

网友:
    在选择滤波器时,有两个基本问题需要衡量:工作期间可能会有哪些干扰类型?哪些功能干扰是可以容忍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当电视机旁边的手机在接电话时,对电视机产生的噪声。这个干扰是可容忍的。然而,在医疗或安全技术等应用中,功能干扰则是不能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