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地和数字地是否应该接在一起

楼主(2022-03-16):
关于模拟地和数字地是否应该接在一起,有很多争论,我希望得到权威的回答,希望大家能够提供给我论文或者是牛人的佐证,或者是实验的验证好的方式方法,或者提出其他的观点,谢谢大家。这个问题我感觉很有必要讨论一下,很简单却又很实际的困难问题。

网友:
我一直不清楚!

网友:
模拟地与数字地分开布线,然后单点连接,板子强电部分不铺铜!

网友:
我感觉既然公用一个电源,共地是无法避免的。按照书上说的,先模拟数字地分开,最后在一点连起来。高频信号避免长途传输,同时PCB覆铜。我目前的做法就是这样。

网友:
    看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是否相互独立,如果电源独立,那么地也要做分割,再行单点互联。
如果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属于同一网络,那地分割的必要性就大大降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