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定时发送时间设置小于500MS时候,接收端会丢包怎么解决?

楼主(2022-03-16):
用2块Zigbee板子,一个当协调器,一个当路由,PC机上一个串口助手往协调器发送数据,协调器发送无线到路由,路由接收到数据后打印到PC机上另外一个串口终端显示。 当串口调试助手的定时发送设置时间超过500MS时候,发送和接收的包相同;当串口调试助手的定时发送时间设置小于500MS时候,接收端会丢包,丢包率在7%左右。

网友:
工科生, M和m要分, 500MS=十几年

网友:
请问,这个传输速率慢的问题怎么解决啊?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应该跟传输速率没关系,我用示波器看过,正常传输一次才用时30ms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