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FPC柔性电路板,对温度太敏感了,焊接过程中一直有灼烧现象怎么办?

楼主(2022-03-16):
焊接FPC柔性电路板,对温度太敏感了,焊接过程中一直有灼烧现象怎么办?

网友:
个人推测是烙铁或者风枪温度太高而且接触时间太久了。

网友:
用烙铁的话,适当加一点助焊剂,温度别超过三百,每次烙铁接触别多于两秒,锡一融马上顺着FPC方向撤走烙铁,不方便的话可以适当倾斜板子。我一般用K头尖端翘起来一点,利用张力不太容易连锡。

网友:
用风枪控制一下风速,转圈吹,不要集中一点。

网友:
FPC柔性线路板因为其材质的原因,对温度确实很敏感,耐温性确实不高啊,一般焊接会产生灼烧,良品率不好,你可以尝试下激光焊接,非接触式焊接,这样不会产生热影响。

网友:
烙铁功率够的话慢慢的一次一次来还是焊接的上的。

网友:
锡用好一点的,别上太多,粘连了想刮掉很费力,容易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