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RF感应识别的方法都有哪些呢

楼主(2022-03-16):
    求助:想做一个彩灯,现在想实现不同卡片接触产生指定的闪烁结果,除了利用RF可以实现,还有其他实现方式吗?实现8种不同感应结构就可以了。对比RF的优势、劣势有什么不同呢?求大神解答

网友:
    激光传感器;红外传感器;都是可以考虑的方向;

网友:
    激光,红外传感器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