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箱该根据什么来选型?

楼主(2022-03-16):
配电箱该根据什么来选型?

网友:
明确需求,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的配电箱型。

网友:
尽量采用国内知名配电箱、配电箱厂家的国产配电柜柜型, 不能盲目选择技术参数比较高的进口配电箱, 这样易造成资源浪费。而且进口的配电箱也未必适合。

网友:
选择进口配电箱时,需要特别注意主要元器件的参数, 它必须能满足需要。

网友:
如果某些元器件的参数并不能满足需求,则不宜选择该进口配电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