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整流桥为什么如此接

楼主(2022-03-16):
    如下图:这个整流桥为什么如此接?有什么作用?

网友:
    你的电原理图漏画了一个开关。
    此开关控制此整流电路,可以接成桥式整流,也可以接成倍压整流。

网友:
    原理图是漏画开关位于倍压整流状态的联接。图中整流桥右上和右下两个整流管不起作用。你把这两个整流管擦除,就看出来是倍压整流了。

网友:
    这不是全波整流电路,是桥式整流和倍压整流两用电路,不过漏画了一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