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如何给spectre下电路的node赋初始值

楼主(2022-03-16):
    在tran的options里选择ic=node,然后再readic里写上.ic net6 1
可是还是赋了不值,请问应当怎么赋初值?

网友:
    用CANDENCE的话直接在仿真器上就有该选项,你用那种仿真器?看语言似乎是HSPICE.

网友:
    在仿真窗口,依次点击simulation-->onvergence Aids-->Node 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