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好久都没弄懂基带调频和射频跳频,谁能通俗点讲

楼主(2022-03-16):
一个设备,要发10帧信息,面前有4台固定频率的发射器,它将这10帧信息按照一个规律,塞进这三台发射器,然后接收端有同样的4台机子,也按照规律取出得到完整按顺序的10帧信息。这就是我理解的基带跳频。跳频点就只有4个。不能超出。

然后到了射频跳频率,我就乱了,他的跳频点可以超出发射机的数量(不受基站载频点限制)。而且还要用到一个合路器,这个合路器是用来做什么的,将频率合在一起发射?
一个设备,要发10帧信息,面前有4台固定频率的发射器,它选择按一定规律,同时把一帧内容塞进某两台发射器,然后接收端有同样的4台机子,也同时从两台接收器取出.这样。这样,就能有6个“频点”,从而达到跳频点超出发射机。是这样理解的吗??(我知道射频跳频是快跳频,跳的时间发一帧而是发一字节,这只是个比喻)

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那射频跳频并没有什么优越的地方啊,一个发射器坏了还是没法发啊,而且抗干扰能力真的强吗?

网友:
跳频多用于无线通信,可以均化干扰,可以有效降低固定频率干扰对通信的影响。

你对基带跳频的理解基本正确,一个补充是在接收端往往没有对应的4个接收机,而采用一个载频可变(对应4个发射频率)的接收机来接收。考虑无线基站和手机的情况,出于体积和成本的考虑,手机内装备多个接收机不现实。

射频跳频采用的收发机,其载频不固定,是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可能实现的跳频数与收发机数没有必然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一段信号可以只通过一个收发机,在不同时间采用不同的载频发送出去。在接收端,接收机的载频也按照发送端的载频变化而变化,从而实现解调。如果在发送端有多个发射机(如无线基站),同时与多个用户(手机)通信,则多个基站上多个收发机的信号需要合成后发往天线。

举个例子,为方便起见,假设收发两端都有两套收发机TRx1,TRx2,跳频点F1,F2,传送信号被时分为两段S1,S2,考察时间点T1,T2。
基带跳频:在T1,S1在TRx1之间通过F1传送,在T2,S2在TRx2之间通过F2传送。(TRx1只能工作在F1,TRx2只能工作在F2)
射频调频:在T1,S1在TRx1之间通过F1传送,在T2,S2在TRx1之间通过F2传送。(TRx1可以工作在F1,也可以工作在F2,TRx2也一样)

在实现上,射频跳频比基带跳频复杂,在可靠性上,射频调频比基带跳频可靠。因为每一个接收机都能独立工作,而基带调频必须多个接收机一起工作。在某一个接收机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前者能正常工作,后者不能。

网友:
想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