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 APDL谐性电磁场仿真问题?

楼主(2022-03-16):
最近在建立一个三维电场仿真模型,首先建立了一个人体模型,然后在人体上方建立了三根导线,最后用空气域把它们全部包围起来,求解人体表面电场分布。
首先选择的是谐性分析类型,然后在三根导线中分别加了50Hz的交流电压,是以复数形式加载的,我想问的问题是
1、频率范围是选择0~50Hz吗?子步数是填1个子步吗?加载形式是以斜坡还是阶跃加载的?
2、求解以后电场云图也是分实部和虚部云图的,该怎样求取电场强度的模值呢?
3、空气域边界是选择远场单元呢还是把它认为是无限远而设置为零电位呢?
4、怎样截取人体剖面图看那个面上的电场分布呢?

网友:
1、频率范围选择0-50是对的,选择阶跃加载比较合适,因为按照载荷步求解,一步到位直接得到稳态结果;
2、电场云图如果想求得模值可以试着在ansys中使用单元表操作,有各种操作方法,这个分数就给你这个提示足够了;
3、空气域边界选择跟你所用的单元相同的单元就可以,不同的是要设置磁平行边界条件,所以要用同一种单元,给空气和实体分别设置两个不同的单元号,且自由度设置不同;
4、截取看面的电场分布,要用后处理,plot以后移动工作平面,将xoy平面截你想看的面以后就可以。

网友:
没做过电磁分析,不过在ansys中静态分析是指在稳定载荷和边界条件下的稳态解;瞬态分析是在随时间变化的载荷下的仿真;谐波分析我猜是在简谐载荷下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