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脑的wifi已连接不可上网原因解读

楼主(2022-03-16):
    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自己的电脑或者手机的WiFi明明已经连接了,但是就是上不了网,有的甚至别人可以用 ,就是自己连接上不了网,简直气得不行,下面就来说说wifi已连接不可上网是什么原因,以及如何处理。

    首先,我们先来排查wifi已连接不可上网是什么原因。

    wifi已连接不可上网的原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路由器或者运营商出问题,这类无论是谁来了连WiFi,都上不了网;另一类就是自己的电子设备出问题,这时候就会出现自己连上WiFi不能上网,而别人的设备连上WiFi却能正常上网。下面我们接着来细分wifi已连接不可上网的原因。

    第一类:因路由器或者运营商而导致wifi已连接不可上网

    1、路由器的网线松了

    解决方法:首先检测路由器的网线有没有插好,松了或者掉了就重新插好就行。

    2、宽带出现故障

    如果你家的wifi,之前连接后可以上网,突然就出现了无法上网的这个问题。并且已经把路由器、猫断电重启了,但是连接wifi后仍然无法使用。

    这种情况下,极有可能是宽带线路出问题了,或者是宽带欠费了引起的。

    解决办法:

    ① 首先,拨打宽带的客服电话,查询下你家的宽带是否欠费了? 如果是欠费了,补交费用即可。

    ② 如果未欠费,可以转接到人工客服,进行故障申报,让运营商安排工作人员维修。

    PS:如果不知道在电脑中如何用宽带连接拨号上网,可以阅读下面的教程,查看操作步骤。

    此时,电脑可以上网的话,说明宽带线路正常,没有任何问题。反之,在没用路由器,电脑直接连接猫的情况下,电脑也无法上网,则多半是宽带线路有问题了。

    3、路由器未联网

    如果你的宽带线路没有问题,宽带也没有欠费,那么可能是路由器的网络配置没设置好,这时候需要打开路由器的设置页面,重新输入账户密码,然后保存即可。

    4、路由器不稳定

    有些无线路由器、光猫(宽带猫)的质量比较差,长时间运行后会出现死机等一系列的问题。

    解决办法:

    把你家里的无线路由器、光猫(宽带猫)断电,等待几分钟,然后再接通电源,启动设备。待正常启动后,再连接wifi测试下是否可以正常使用了?

    5、被限制连网了

    几乎所有的网线路由器中,都有一些功能,可以用来限制手机、电脑连接wifi上网。如果你的手机、笔记本电脑被限制了,那么连接wifi后就会出现用不了的问题。

    如果你对路由器比较熟悉,那么可以登录到路由器的设置页面中,找到 无线MAC地址过滤、网线设备接入控制、上网控制、家长控制 等功能,并进行关闭。

    第二类,设备本身问题导致wifi已连接不可上网

    如果以上的方法试了试都不行的话,确认是自己刚安的宽带,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设备有问题了。比如二手手机,二手电脑,都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1、如果是手机,先试一下重新连接WiFi,或者还原网络设置,操作如下:

    ① 进入【设置】-【无线局域网】,点击无线网名称后,进入后选择【忽略此网络】,重新输入密码;

    ②进入手机的【设置】-【通用】-【还原】-【还原网络设置】(这将还原所有网络设置,包括Wi-Fi密码、VPN和APN设置、请您确保手机是无锁版本未越狱可以正常开关机);

    如果还是不行,换一个WiFi环境也还是不行,那么基本是手机硬件出问题了,这时候就需要去售后维修了。

    2、如果是电脑,有可能是驱动问题,可以重新安装无线驱动试试。

    也可以用360修复一下,特别是QQ能上网,但是网页打不开这种情况,非常有效果。

网友:
    欠费了WiFi还是可以用的,所以可以排除了

网友:
    有可能是WiFi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