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布线时切换曲线不可选,就是画不了曲线

楼主(2022-03-16):
(求助)为什么布线时切换曲线不可选,就是画不了曲线

楼主:
已解决,是拉线里的鼠标上移样式设置错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是拉线里的鼠标上移样式设置错误了

    是的,先画成直角,再倒角成圆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是拉线里的鼠标上移样式设置错误了

    是的,先画成直角,再倒角成圆弧

    可以画的时候直接画出曲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