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温湿度对印刷的影响问题

楼主(2022-03-16):
大神们能详细解释一下温湿度对锡膏在印刷过程中的影响吗?比如温度超过30°C时、温度低于20°C时;湿度高于70%时、湿度低于30%时。对锡膏的印刷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
    单纯对印刷性的影响你只要考虑粘度变化就可以,更多的还是焊接的影响

网友:
    温度会影响锡膏的活性,对里面所添加的助焊剂及相关溶剂的活性有一定的影响。温度过高会增加活性,最终影响丝印贴装及回流的效果。容易出现虚焊,焊点不光泽等现象。湿度的大会引起锡膏在空气中吸入水气,如吸收过多水气,会使回流产生焊渣,连焊等现象。贴片时,湿度过低,会产生静电,会导致IC微短路,不良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