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各位,为什么在绘图模式下无法选中焊盘了

楼主(2022-03-16):
(求助)为什么在绘图模式下选中不了焊盘了,导线能选

网友A:
    因为你现在是选择导线的功能
    右键属性,有个全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现在是选择导线的功能
    右键属性,有个全选项

大佬,是layout里,绘图模式下,选不到焊盘和走线

楼主:
    求助,蹲一个,没解决,用xpedition layout 时,绘图模式下选中不了焊盘和飞线,只能选中板框和已经走了的线

网友:
    看看edit-->circuit move &copy下的选项,是不是把焊盘取消了

网友:
    好象不是这,只要把这个窗口调出来就选不了焊盘,关掉窗口就可以选。

网友(2022-04-23):
    这个应该是被过滤掉了,改成enable就行了

网友:
绘图模式本来就是选不中焊盘的吧,可以选shape, line,text等图形属性的东西。
在走线模式或者全模式才可以选中焊盘和飞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