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眼图仿真的USB输出端的模型怎么设置?

楼主(2022-03-16):
我现在有CPU端的IBIS模型,但没有USB插口那端的模型,请教一下大神,以下USB插口端的“J1.1跟J1.2该怎么设置?主要是想仿个眼图。

网友A:
通过分析有二个因素影响USB host通过不了眼图模板,一个是电源1.8V PLL的电源噪声所引起,另一个是由于偏置电阻的阻值会影响眼图眼睛的睁开的大小。

1、更改PLL 1.8V 电源的布局。

2、调试偏置电阻的大小使其符合要求,让眼图睁开程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分析有二个因素影响USB host通过不了眼图模板,一个是电源1.8V PLL的电源噪声所引起,另一个是由于偏置 ...

你好,补充一下附图,我想问一下,输入的USB插口那端的"J1.1跟J2.2改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