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vx 伴地孔如何设置?

楼主(2022-03-17):
mentor vx 伴地孔如何设置?或者说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将PCB两面都大面积覆铜,并且调节成纯覆盖(solid)方式的,将其网络连接到地(GND),然后调节跳转栅格距离为你想要的,最后放置过孔就会非常整齐,而且PCB处于半透明状态,不会让你的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