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三极管管脚的识别与检测

楼主(2022-03-17):
   测量光电三极管

    步骤1:做好测量前万用表的准备,选择量程开关置于R?1K挡------调零,除去光电三极管管脚的氧化层待用等。

    步骤2:用物体将光电三极管的光线遮住,这时万用表的两表笔不论怎样与光电三极管管脚接触,测得的阻值均应为无穷大;去掉遮光物体,并将光电三极管的窗口正方朝向光源,将红表笔接触光电三极管的发射极e,黑表笔接触集电极c,这时万电表的表针应向右偏转到10—30kΩ,表针的偏转越大说明其灵敏度越高。 常见的硅光电三极管有金属壳封装的,也有环氧平头式的,还有微型的。怎样识别其管脚呢? 对于金属壳封装的,金属下面有一个凸块,与凸块很近的那只脚为发射极e。如果该管仅有两只脚,那么剩下的那条脚则是光电三极管的集电极c;假若该管有三只脚,那么与e脚很近的则是基极b,离e脚远者则是集电极c。对环氧平头式、微型光电三极管的管脚识别方法是这样的:由于这两种管子的两只脚不一样,所以识别很容易——长脚为发射极e,短脚为集电极C。

    倘若有一只已经使用过的光电三极管,管壳上的字样无法辩认,甚至无法知道它是光电三极管还是光电二极管。这又该怎样辨别呢? 取一块万用表,拨至R?lk档。设待测管为一只光电三极管(例如3Du23)。首先把该管放在暗处,负表笔接集电极c,正表笔接发射极e,表针微微摆动;再把该管放在光线很强的地方,这时会发现接收到的光线愈强,表针指示的阻值越小.一直降到几千欧。这时可再将万用表拨到R?100Ω档,若阻值降到几百欧,则此管为光电三极管,否则就是光电二极管。倘若测试结果与上述不符,则有可能是表笔接错,可将表笔互换一下再测。

    这里顺便提一下:光电二极管的正向电阻值,即使在无光照时也会与普通二极管一样是数干欧,而光电三极管在无光照时,不论万用表表笔是以何种方式接管脚,其阻值都是很大的。此外,不得使用万用表的RlΩ、R10Ω档测量光电三极管。

    常见光电三极管有3DU0~7型、3DU11~51型以及硅光电三极管组合件。有的硅光电三极管只有两只脚,这是由于在制作时,基极b没有引出的缘故。硅光电三极管组合件是将10只或15只光电三极管,采用集成电路工艺,利用双列直插式外壳封装而成。在外壳上,每只光电三极管都有一个玻璃窗口。

网友:
    任何有极性的元器件都可以用万用表检查

网友:
    光电二极管也可以用光线进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