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双机通信。。

楼主(2022-03-17):
    如何将a单片机测得的温度数据传给b单片机并在lcd上显示出来

网友:
    将两个单片机的串口交叉互连
TX-->RX
    RX<--TX
GND--GND

网友:
    外部接好硬件(TX、RX、GND),使用DS18B20, 软件上需要初始化串口通信初始化,打开串口中断,一边读取接收的数据,判断是否为发送温度命令。另一边不断的向从18B20中写/读取字节 获取温度数据,然后通过串口发送, 最后通过lcd显示

网友:
    用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