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知识中使用去耦电容的要点有什么?

楼主(2022-03-17):
EMC知识中使用去耦电容的要点有什么?

网友:
电容具有被称为“Q”的特性。

网友:
提高散热性的热风焊盘等的PCB图形,图形的电感分量会增加。电感分量的增加会使谐振频率向低频端移动,所以有时可能无法获得理想的噪声消除效果。

网友:
探讨对策时的电容试装

网友:
电容的电容量变化率

网友:
众所众知,电容的特性会受温度影响。目前,EMC测试的温度特性尚未标准化,但在某些应用中,不得不在明显的高温或低温条件/环境下工作、或在会产生较大温度变化的条件/环境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