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一个关于cadence中耦合电容的用法

楼主(2022-03-17):
    请问大家:在cadence的电路编辑器中,对于一个旁路电容,一般是在Analog库中选取"cap",然后把它弯曲的一侧接地。但如果是一个耦合电容,如何连接?个人感觉与连接的方向有关。有没有人遇见过这种问题。谢谢

网友:
    随便用吧,一般都没事。寄生参数默认是零,详细的要在属性里设置。

网友:
    这个可以随便用

网友:
    mark 下 mark 下 mark 下 mark 下 mark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