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柔性线路板bga位置怎么做绿油?

楼主(2022-03-17):
fpc柔性线路板bga位置怎么做绿油?

网友:
FPC的BGA位置做绿油,只需做好阻焊菲林,再用普通的丝印方法印上绿油之后曝光显影就可以了。

网友:
因为BGA区域的焊盘较小,一般只有0.2-0.5mm宽,所以制作难度比普通区域要大,丝印时要均匀一致,不能有杂物。

网友:
FPC上的BGA也可以采用覆盖膜开窗后贴合的方法,不过因为覆盖膜本身有胀缩,和焊盘重合的精度不如印绿油后再显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