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开关变换器和开关电源?

楼主(2022-03-17):
    什么是开关变换器和开关电源?

网友:
      开关变换器是现代电能变换技术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各类开关电源、变频器、UPS、光伏发电、风能发电、LED照明等系统的基本组成单元,广泛应用于电力、通信、家电、铁路交通、汽车电子、工业控制、仪器仪表、航空、航天、航海等领域。
开关电源是利用现代电力电子技术,控制开关管开通和关断的时间比率,维持稳定输出电压的一种电源,开关电源一般由脉冲宽度调制(PWM)控制IC和MOSFET构成。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相比,二者的成本都随着输出功率的增加而增长,但二者增长速率各异。线性电源成本在某一输出功率点上,反而高于开关电源,这一点称为成本反转点。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创新,使得开关电源技术也在不断地创新,这一成本反转点日益向低输出电力端移动,这为开关电源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网友:
    变换器就说电路拓扑的简称,像平时我们把buck电路叫buck变换器,还有反激变换器,正激变换器等等,顾名思义,就是说这是用来变换电能的。它是开关电源的核心。一般的开关电源设计,首先要确定变换器的类型,即用什么的样的变换器(主电路拓扑是什么),然后设计主电路的参数,电感,电容等的值是多少,然后就是控制电路,用什么样的控制方法,等等。控制电路其实主要就是如何给主电路中的开关管加驱动,开关管的配合导通才形成了输出波形。还有些电路要加保护电路等等。开关电源的设计是非常需要经验的,而且没有标准的答案,只是性能好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