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中有多少个寄存器

楼主(2022-03-17):
ARM中有多少个寄存器

网友:
你所谓的寄存器是指的Architure Register吧。不同架构的ARM内部的寄存器数量是不同的。比如ARM9是ARMv5架构的,和Cortex系列的是不同的。

网友:
31个通用的寄存器 包括PC
6个状态寄存器 32位只使用了1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