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模态仿真时调整什么参数可以使一阶频率增加二三阶频率减小

楼主(2022-03-17):
ansys模态仿真时调整什么参数可以使一阶频率增加二三阶频率减小

网友:
模态分析的决定因素就是几何模型、边界条件、材料属性(密度、杨氏模量),增加约束会增大频率,增大密度会降低频率,增大杨氏模量会增大频率,组合调试一下吧。

网友:
想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一楼说的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