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和mos管耐热,哪种耐热更好

楼主(2022-03-17):
三极管和mos管耐热,哪种耐热更好

网友:
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当然是MOS管耐热性能好一些了。MOS管的漏极电流Id只有一种载流子构成(或者是空穴或者是电子)。而普通的双极性三极管由于其集电极电流Ic是由多数载流子和少数载流子构成的,而“少子”易受温度影响,故三极管热稳定性没有MOS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