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逆变器使用时,如有停机和报警现象,要检查什么?

楼主(2022-03-17):
电源逆变器使用时,如有停机和报警现象,要检查什么?

网友:
所带动的电器功率是否超过了逆变器的额定功率值。

网友:
电源逆变器与电池和电器是否连接良好。

网友:
使用过程中停机,是否为温度报警,此时停用一段时间可继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