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电路布局要想降低寄生信号,有哪些规则?

楼主(2022-03-17):
RF电路布局要想降低寄生信号,有哪些规则?

网友:
接地通孔应位于接地参考层开关处。

网友:
将器件焊盘与顶层接地连接起来

网友:
保持差分线路的差分性

网友:
RF信号线路附近没有时钟或控制线路

网友:
使用接地隔离高速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