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为什么要分层?

楼主(2022-03-17):
FPC为什么要分层?

网友:
手机中的线路板,仅仅一块是不够的,像侧键、摄像头等需要单独的线路,这样一个产品中就可能有很多块不同的电路板。

网友:
将FPC分层其实是将好几块线路板压合在一起

网友:
因为不分层走不通线。

网友:
如果你说的是结构上分层中间是基材大多是PI的,然后两边各一层铜,用于走线或者地铜,在外面是覆盖层(绝缘层)大多是PI,不过也有绿油的,还有外面根据具体需要可能还有层银膜(显现为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