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示波器多通道数据采集系统,纳米软件

楼主(2022-03-17):
  纳米软件解决方案
  纳米软件Namisoft根据客户需求设计开发的该款示波器多通道数据采集系统,可用于实时采集16通道电源的电压电流信号,对采集的信号进行绘制、存储,并具有多种波形参数计算方法,实时分析波形参数并显示,此次设计使用的pico示波器方案极大地优化了客户面临的成本问题。
  该示波器多通道数据采集系统主要由工控机、示波器、电压电流探头等部分组成。如下为该系统的硬件拓扑图。

  该系统设计封装为便携式机箱,集成性高,轻便易携,同时方便后期仪器的统一管理和维护。

  系统特点
  软件可以替代人工手动测试,测试方法更加高效,测试更加准确,节省人力资源;
  软件可以将采集波形自动以TDMS方式保存至指定文件夹路径,导入TDMS文件,回放波形;
  可编辑的参数录入,可自行规定采集速率、选择采样通道;
  系统具有易维护性,在发生故障时,可以迅速的找到原因,并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运行,减少损失;
  系统对操作过程中,出现的故障可以进行诊断,便于用户及时解决问题;
  系统的易用性:系统界面友好,并严格按照易用性原则进行测试。为避免用户重复操作,系统嵌入智能**功能,如自动保存配置。且相同的信息不会让用户在系统中多处或多次录入,保证入口的唯一性。
  采用集成式机箱设计。轻便易携、易于维护管理。
  软件界面
  示波器多通道数据采集系统(单示波器)主界面
  示波器多通道数据采集系统(双示波器)主界面
  仪器连接
  软件自动识别示波器,并弹出设备连接窗口,用户选择需要连接的示波器软件自动尝试连接,连接成功进入测试界面。
  采集卡连接
  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部分时对示波器进行通道启用状态、通道属性、采样率、时基和触发参数等信息的设置,并且能在测试过程中进行基本参数调整。
  运行测试
  在此部分首先进行测量项目的选择,选择完成后进入测试过程,按照测量项,软件自动进行数据的计算和显示。
  数据保存
  选中保存,则在测试整个过程中,从开始运行起软件以TDMS文件的方式,自动将数据实时保存到指定路径的文件内。当测试需要存储完整波形记录时,勾选保存按钮即可实时保存数据。
  数据回放
  在测试结束后,点击“历史数据”按钮,可以选择文件夹导入需要回放的TDMS文件,加载文件内的全部波形。用户可选自动回放、定点回放、帧数切换回放等回放模式。

网友:
携带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