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C51单片机内部包含哪些主要逻辑功能部件?

楼主(2022-03-17):
    80C51单片机内部包含哪些主要逻辑功能部件?

网友:
    8051单片机内部由以下几个逻辑部件组成:
1)1个8位中央处理单元CPU;
    2)1个片内振荡器及时钟发生器;
3)128B的数据RAM;
    3)21个特殊功能寄存器SFR;
    5)4KB程序ROM;
    6)4个8位I/O并行端口P0----P3;
    7)1个全双工窜行端口;
    8)2个16位可编程定时计数器T1、T2;
    9)1个可管理5个中断源、2级优先嵌套的中断管理系统;
    10)1个可寻址64KB外部程序ROM和64KB外部数据RAM空间的控制电路;
    ANL逻辑与运算、ORL逻辑或运算、XRL是逻辑异或指令!根据这些运算来作判断控制!当然还有加、减、乘、除。以上是MSC单片机的逻辑功能!

网友:
    1、4kBytesFlash片内程序存储器;2、128bytes的随机存取数据存储器(RAM);3、32个外部双向输入/输出(I/O)口;4、2个中断优先级、2层中断嵌套中断;5、5个中断源;6、2个16位可编程定时器/计数器;7、2个全双工串行通信口;8、看门狗(WDT)电路;9、片内振荡器和时钟电路;10、与MCS-51兼容;11、全静态工作:0Hz-33MHz;12、三级程序存储器保密锁定;13、可编程串行通道;14、低功耗的闲置和掉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