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射频信号处理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3-17):
手机射频信号处理器是什么意思?

网友:
射频信号都是高频信号,一般用于传输数据,像无线电,手机信号。这些高频信号经天线接收后只有经过变频,滤波,放大等处理之后才能获取其中的有用信号。

网友:
    你所说的处理器应该就是用来实现这些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