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做桁架仿真时,是不是不会出应力结果?

楼主(2022-03-17):
我用ansys13,单元类型是link180.

模型很简单,就一根杆,一端固定,另外一端沿杆的方向施加一个轴向力,

在结果里面,有杆的位移应变结果,但stress里面,是空的,为什么

网友:
没搞过这个,帮不了你~

网友:
杆单元不能直接查看单元的应力结果,需要先定义表单(etab),然后再通过pletab或者plls显示。具体参见命令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