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MOS管如何工作的问题

楼主(2022-03-17):
一直半懂不懂三极管或者MOS管的工作过程
拿一个NPN型的MOS管举例,
一般都会看到门极由驱动IC(比如UC2844)给驱动信号
然后会在漏极D接一个+VCC,源极通过一个采样电阻接地
是不是由UC2844的输出提供一个电压(比如5V),使得大于Ugs电压,那么MOS就导通了
然后所接的大电压+Vcc就可以流下来了,而此时MOS工作在开关状态,DS间压降不大
是这个过程吗?等于是用小电压(5V)来引入了大电压?

网友:
NPN、PNP是双极型晶体管(BJT)的类型; 而MOS是场效应管,类型分为N沟道的NMOSFET、P沟道的PMOSFET,还有结型的JFET。BJT与FET,BJT与MOS,在工作原理以及器件结构上都完全不同。
BJT是通过BE结正向偏置,由发射极E向基区注入载流子(电子或空穴),基区宽度小于载流子扩散长度。然后集电结反向偏置,在注入基区的载流子复合之前,被集电极C拉走,产生集电极电流。从外边看起来就像是在基极加了驱动电压,然后在集电极产生了放大后的电压。实际上BJT是个电流放大器件。
MOSFET是用栅极电压控制沟道的开关程度,实现沟道(漏极)电流控制。MOSFET是个电压控制电流的器件。

网友:
错了,你不能用电阻接地。还有就是电压是不需要引的,只需要导线通上电,电压就来了,注意是并联哦。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