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的处理器架构是ARM的吗?

楼主(2022-03-17):
高通的处理器架构是ARM的吗?

网友:
先说下高通和ARM的关系。ARM公司本身并不参与终端处理器芯片的制造和销售,而是通过向其它芯片厂商授权设计方案,来获取收益。

举个例子,如果处理器相当于一栋完整的建筑, ARM就像是建筑的框架,至于最后建造出来的房子长什么样,舒适度如何,就是由处理器厂商自己决定了。但是采用相同架构的处理器,性能基本上已经锁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会有本质的区别。所以,看处理器的性能要先看架构。

ARM公司提供两类CPU授权:核心指令集授权,以及现成的CPU内核设计方案授权。业内多数手机处理器厂商选择直接购买ARM CPU设计方案,然后与其它组件(比如GPU、多媒体处理、调制解调器等等)整合,制造出完整的SoC片上系统。这些现成的CPU都是基于ARM Cortex A5、A8、A9,甚至A15微架构的。或是基于现有的架构进行二次定制修改的,比如三星的蜂鸟Hummingbird核心等都是在Cortex-A8的基础上修改的。

但也有少数手机处理器厂商,如高通,直接在ARM v7指令集的基础上深度开发自己的处理器微架构,如高通公司的Scorpion和Krait,进而设计自主的CPU,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网友:
一楼说的很不错的

网友:
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