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S1-24V-F 继电器电路二极管选型

楼主(2022-03-17):
    JS1-24V-F此继电器需选型一个二极管并联,请问大家这个二极管如何选型呢?

网友A:
    考虑稳定电压及额定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稳定电压及额定功率

后来我看B站一个up告诉我了这个其实选择哪个都可以,我就用了IN4007

网友B:
    耐压要求50V,电流50mA,普通小信号开关二极管,小电流整流二极管都可以,1N4001-4007可以,1N4148可以,哪个便宜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压要求50V,电流50mA,普通小信号开关二极管,小电流整流二极管都可以,1N4001-4007可以,1N4148可以,哪个便宜用哪个。

是的,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