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部分导线不铺绿油,只是将导线裸露出来,这怎样弄?

楼主(2022-03-17):
    altium designer中部分导线不铺绿油,只是将导线裸露出来,这怎样弄?

网友:
    在  bottom solder 和top solder 层上画出的线都是不上绿油的,   可以在需要暴漏铜线的地方在bottom solder上画上线

网友:
    在Top Solder层沿着你的导线重画一段你想裸露的线即可

网友:
    solder 层是阻焊层也就是绿油层,就是用它来涂敷绿油等阻焊材料,从而防止不需要焊接的地方沾染焊锡的。你的问题“部分导线不铺绿油,只是将导线裸露出来”,处理办法是,将层切换切换到solder 层,然后在“不铺绿油的部分导线”上画线即可。

网友:
    高版本的话,直接选中线,然后属性里边将solder扩展勾选,给定一个外扩多少即可,一般选4mil即可

网友:
    选择对应Top/Bot solder,P+L绘制,线宽+4mil(阻焊层要略大于Top/Bot层),开端点捕捉沿着线连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