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adence中的衰减正弦波

楼主(2022-03-17):
    现在在仿一个比较器,其一个输入端输入的为一衰减正弦波,但是不知道在cadence中如何设置来实现衰减正弦波?谢谢!

网友A:
    使用analogLib里面的vsin  选项菜单里面有阻尼系数的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analogLib里面的vsin  选项菜单里面有阻尼系数的设定

谢谢答复!能不能说一下阻尼系数一般怎么设置,和频率有什么关系!

网友:
    v(t) = A e-t sin(2ft + )
where = damping factor.
    If  = 0, the waveform is a pure sinusoid (steady state).
    If  < 0, the waveform exhibits decaying oscillations.
    If  > 0, the waveform exhibits growing oscill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