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稳压二极管怎么分正负极?

楼主(2022-03-17):
    贴片稳压二极管怎么分正负极?

网友:
    为了区分贴片稳压二极管正负极,从封装外形上就能观察和区分,稳压二极管管体正极一端是平面,负极一端是半圆面。通过这样的特征就能进行判断,了解到底分别哪一端是正负极,可帮助大家直接进行区分和判断。

网友:
    区分贴片稳压二极管正负极其实很简单,除了外形标志进行判断之外,还可直接通过彩色标记来判断,如果贴片稳压二极管上印有彩色标记的一端,那就证明这一端是负极,另外一端自然就是正极,这种区分方式非常简单。

网友:
    直接使用万用表来测量,就能分清楚稳压二极管的两个电极,这个是最直观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