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十几年的Allegro,突然换成PADS,请问如何着手学习这个软件

楼主(2022-03-17):
目前我想最关键的是设置快捷键吧?在pads软件中我一个都不会,请问熟练的人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
Allegro很强大,但实际用到的功能不多,PADS就像Allegro精简版,
把常用的那几项掌握就可以了。

常用快捷键不多,而且基本集中在键盘左下方,可以不用像Allegro那样设快捷键的。
Allegro转PADS最不习惯且最不好掌握的是放大缩小,这个要适应一下。

PADS同步布局比Allegro强的不是一点半点,
但布线就弱暴了(总线走线和等长绕线)

网友:
    派得死不严谨,还是建议你好好用回阿狸狗吧!

网友:
    看下布局用到的移动,镜像几个常用的,再看下拉线用那个,画铜皮用哪个就差不多了。阿里狗转PADS简单

网友:
    唉....
    我错了。

    自己用的习惯,效率高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