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与线宽的问题

楼主(2022-03-17):
看到有些设计中,电流大的情况,走线会很粗,到焊盘时又变细,这样有效果吗?我认为在大电流的情况下,尽管前面走线很粗,焊盘大小也有限,如果电流超过极限,尽管前端无所谓,后面焊盘也会被烧坏,这样有必要吗。还是说直接和焊盘宽度一致就可以呢。

网友(点评):
到焊盘时又变细..........通常專家會要求鋪銅,不會只拉線.

网友:
    看电流,如果很大可以使用全覆盖,并且比焊盘大

网友:
    应该有的吧,先不说烧不烧坏的问题,至少可以改善线路阻抗,减小温升

网友:
    这种我觉得就是“能宽则宽”,电源线要承电流,阻抗肯定不能太大。

网友:
    铺铜箔好一些

网友:
    仿真一下就知道电子在导线中的密度是不一样的,
细的地方电子密度会大很多。

网友:
    焊盘上面会上锡,走线到焊盘处,如果人工处理就阻焊开窗,想刷锡对应的还得增加膏钢网层开窗。

网友:
    焊盘上锡,比铺铜的地方厚很多,而且这种宽度是很短的距离,所以基本不用担心

网友:
    我只想说,短板效应,以最细的为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这种情况比较少吧,就一些pin间距小的电源芯片上才比较多,靠近芯片焊盘的地方就会小,到了空间大的地方就立马加大,焊盘是焊接芯片管脚的,通流很大的,不会烧坏的,只是线宽小的地方会发热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