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放MARK点了

楼主(2022-03-17):
投完板再看终稿时发现没放Mark点,怎么办?

网友:
    板厂如果还没回EQ的话,告诉领导,更新资料

网友:
    问题不大,问下板厂没下料的话把修改过的资料给板厂

网友:
    多长时间发现的啊

网友:
    板上有小的SMT器件吗?有的话实在不行小的SMT也可以作为MARK

网友:
    工艺边上面放就可以了,这玩意就是贴片时候用来定位方便贴片准确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