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17.2打不开SIGXPlorer

楼主(2022-03-17):
    安装17.2,打不开SIGXPLORER,求指导,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没有破解

    SSA

网友B:
    把env改名试试。

    SSA

网友:
    用得了的吗大佬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破解

    破解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env改名试试。

    请教下,该怎么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该怎么改?

    文件改名。。。就是把env改成别的任意名字,比如env1或者env.bak等等

重新打开软件,软件会自动生成一个新的env。

网友(2022-07-19):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C(2023-09-01):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SS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ENV换成原始的就可以了,具体ENV怎么冲突的也不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ENV换成原始的就可以了,具体ENV怎么冲突的也不清楚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2024-04-14):
引用 楼主:
    ENV换成原始的就可以了,具体ENV怎么冲突的也不清楚

大佬您好,打不开SIGXPLORER是修改哪个ENV文件呀和怎么修改,我弄了一整天了,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我试一下

大佬您好,打不开SIGXPLORER您解决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