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高线手动标注问题

楼主(2022-03-1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利用clabel(C,h,'manual') 对等高线手动标注时数字压线,有时数字的负号不清,可否让等高线有个空缺来填数字!谢谢!

网友:
contour(X,Y,Z,'ShowText','on')

网友:
clabel中也可以调节属性

[x,y,z] = peaks;
[C,h] = contour(x,y,z);
clabel(C,h,'FontSize',15,'Color','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