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22-03-18):
    整流二极管的工作大家可能了解得不多,这种二极管器件可以把交流电能转换成直流电能。一般情况下,它包含PN结,有阳极和阴极两个端子。
      载流子在P区为空穴,N区为电子,在P、N区之间形成一定的位垒。当P区相对N区为正的电压时,位垒下降,位垒两侧附近产生存储载流子,能够通过大电流,具有低电压降(典型值为0.7V),称为正向导通状态。
      如果电压相反,使位垒增大,能承受高反向电压,流过极小反向电流(称为反向漏电流),称为反向阻断状态。整流二极管具有明显的单向导电特性。
      可利用半导体锗或硅等材料制造整流二极管。硅整流二极管具有较高的击穿电压和较低的反向漏电流。大功率高压整流二极管一般采用高纯单晶硅制造。该装置结面积大,可以通过较大电流(可达数千安特),但工作频率不高,一般在几十千赫以下。它主要应用于各种低频整流电路中。

网友:
    整流二极管是一种将交流电能转变为直流电能的半导体器件。

网友:
    整流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