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单片机内部RAM按作用不同可分为哪几个部分??

楼主(2022-03-18):
    8051单片机内部RAM按作用不同可分为哪几个部分??

网友:
    有两部份!!!一是数据存储器,二是特殊寄存器
    8051片内数据存储器除RAM(00-7fh)之外,还有特殊功能寄存其SFR(80H-FFH),两者合起来共有256字节,但是能够真正用来当数据寄存器的只有128字节,也就是RAM。
    特殊寄存器是用来存储那些51中已经规定好
了的寄存器

网友:
    8051单片机求解rom和ram(现在多数单片机用闪存flash,)
一般用来存放程序指令的。也可以存放数据表格单片机的指令的运行,及指令的执行原理可以看看单片机的指令系统,网上搜索一下有的。ram也称数据存储器,一般用来存放在运行过程中的数据变量。找些单片机数据手册看看,会改变你对单片机及程序运行原理的理解。

网友:
    两部分,一是数据存储器,二是特殊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