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电磁干扰(EMI / RFI)/射频干扰

楼主(2022-03-18):
如何解决电磁干扰(EMI / RFI)/射频干扰

网友:
电源线的EMI/RFI是由瞬变电压引起的,因此,这类干扰的抑制对策主要是提高电路或系统对瞬变电压的适应能力。

网友:
电磁干扰EMI中电子设备产生的干扰信号是通过导线或公共电源线进行传输,互相产生干扰称为传导干扰。

网友:
传导干扰分差模干扰 DI 和共模干扰 CI 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