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shift+space怎么都不能切换布线角度啊,原理图和PCB图都一样没有用

楼主(2022-03-18):
现在用的AD16,win10的64位系统,现在shift+space怎么都不能切换布线角度啊,原理图和PCB图都一样没有用,换输入法到微软自带的英语也不行,换什么输入法都不行。求助论坛里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环境,这个功能是好是坏。到底是系统热键冲突,还是新软件就有这个bug还是因为破解的这东西就有问题。以前用AD9 summer 这功能挺好用的。

网友:
不稳定,还是别用这么高的版本

网友:
可以确定的是必须在英文输入状态下,我的切换方式与上面的不同,需要按shift+z 一直不放,每按一次空格键,走线方向换一次。

网友:
Ctrl+shift+空格

网友:
WIN+空格切换输入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