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万用表测量MOS管的好坏?

楼主(2022-03-18):
请问怎么用万用表测量PCB上的MOS管的好坏(不从PCB板上拆下来),G、S、D之间的电阻是多少才合适?
还有一个问题,请问怎么用万用表确认变压器的好坏?初级/次级绕组的阻值是多少才是OK?

网友:
N沟道MOS场效应管好坏的测量方法

网友:
    使用万用表二极管导通档,从左至右一般都是GDS排列,量最右边管脚S到中间脚D是否正向导通,但不短路,量左边脚G与右边脚S是否相互不导通,如此则为好的N-MOS。

网友: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给5N60C栅源两极(G-S两极)之间的电容充电。对于N沟道MOS场效应管充电时,红表笔应接管子的G极,黑表笔接管子的S极。

    在测量完5N60C的D-S两极,并且确实是好的之后,然后用二极管档给MOS场效应管的栅源两极之间的电容充电。

    由于MOS场效应管的输入电阻在GΩ级(GΩ读作吉欧,1GΩ=1000MΩ),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的开路测量电压约为2.8~3V,故用二极管档的测量电压给MOS场效应管的栅源两极之间的电容充电后,可以使MOS场效应管D-S两极之间的电阻变得很小,故用这个方法可以测量场效应管G-S两极之间是否损坏。